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8-27):
电源绿线1.5V,开机针也是1.5V,绿黑短接也不能开机.电源绿黑短接电源风扇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绿线电压太低,加上主板电压后,三极管导通不充分有压降,电源不会启动。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通电了

网友:
跑电路 看看 图纸  跑跑看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点评):
跑线路不错了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会跑的 、总之新手跑线路 头疼!!!

网友:
那我只这么说了    我也不能交他怎么跑吧

网友:
电源绿为5V左右高电平

网友:
电源换了没。是不是电源吧绿线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