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95WD电源板八角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1-08-27):
今天来一台联想L195WD显示器不加电  拆机后发现 电源板小板上的芯片炸烂 看不到芯片型号就能看到开头L和结尾的52BPS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请有相同型号的告知  还有一个5环色环电阻 橙白银金绿 我就不明白最后一环为什么是绿色  还烧了开关管2761I求代换型号!
请有次相同板的速度告知谢谢!!!!

网友:
帮你找了一下,找不到。你可以到淘宝上问一下,有人卖一体板的。或者更换通用板。

网友:
应该是7552

最后一环是绿  很多电阻都那样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高精密电阻的意思
开关管可用7N60代换

网友:
应该是LD7552吧,开关管你随便用个液晶电源板上的开关管代换就可以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应该是群康代工的,电源板上还有几块插着的小板,
电源芯片的那块小块被一休哥给拆了,害得我用SG6841的电路改了,用线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