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接机宏基5570机器,独显的,显卡7300 ,二修机器,客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修过。机器到手的时候,显卡应该是上家加焊过显卡,机器故障是外接花屏,内接有信号上屏,但是没有显示,显卡芯片已经更换7300,屏已经换平,屏和屏线已经换,故障一样,BGA做了4回,故障没有一点改变,显存加焊过,量了屏线接口到显卡的排阻,正常,本人怕有电阻变质,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屏线接口这里40脚 供电19V 39 0.6V 37 脚电压0.65V  2 4 8 10脚位的电压1.3几V 数据电压是。34 36 电压无,图纸上面是有个U23 但是主板上面没有这个管子,LCD_EDIDCLK 电压3。3  LCD_EDIDDAT 3.3V   已经对比了,上家应该没有取件,我有片坏宏基5570料板,对比了,时钟芯片已经换了,现在不知道,维修方案, 有维修过的,帮忙分析下。谢谢。明天怎么换显存

网友:
高手们都下班了嘛。

网友:
换显存好了吗?实在不行就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元件掉件

网友:
换显存故障一样,没有改变呀,旁边无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