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开机十秒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27):
一块盈通AM2主板,拿到维修台上维修,开机十秒钟左右自动关机,跑码正常,能显示,摸主板芯片没有哪个很烫,量主板上的5V 12V 3.3V阻值正常不短路,更换过电源管理IC,没有解决,把主板上的场管都量过没有短路,桥的晶振电压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请碰到这种现象的师傅们帮忙指点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要不然就丢到一边了,先谢谢了。

网友:
跑码正常应该不是主供电短路的啦,看看是不是温度检测出问题咯。既然能显示也可以刷BIOS看看嘛。AMD就是喜欢出些问题考验人啊。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保护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遭遇过两次,当时的原因是cpu因散热不良(散热膏已干枯)导致温度过高而保护……

网友:
估计还是管子的问题 拔掉4针试试

网友:
不接CPU供电4针也是一样的现象,不接内存也一样,换过电源,温度测量是不是集成在IO里面?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CPU座也会引起的

网友:
I/O有监控功能

网友:
开始亮了没有啊。你查全部电压没。CPU换了没。压风扇没。

网友:
你把面板上的线全部去掉试一试,

网友:
试压一下桥,桥虚焊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温度。还有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藐视楼主的图像很黄很暴力啊。难道不会被和谐掉?

网友:
能显示的话,楼主应该看看, 显示的内容,有什么错误提示, 从而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