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主板,被雷击后能正常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1-08-27):
一块华硕的主板集成的,被雷击后,开机能正常跑码,接上键盘按下NUM LOCK灯有反应,就是屏幕上不显示,接上独立的显卡也是一样的,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还有另外一品牌的主板也是这样(不是雷击),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看看跑马跑到那一步了,看看哪一步没过

网友:
查RGB  HS VS     注意看VGA有没接74门    北桥坏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雷击的首先把网卡芯片拆了。然后再试机

我有一块 昂达的AM2 板 也是这样的 不过拆了网卡 OK点亮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BGA吧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正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加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
击坏显示电路了

网友:
雷击的,还是先把网卡取掉先吧,网卡坏有时会引起很多古里八怪的问题

网友:
先拆网卡芯片..,这雷击的故障要细心慢查....或者直接叫客户换板吧,,,,雷击后的板,很好开口的

网友:
我有块雷击的映泰G31,连CPU都一起报销了。主板北桥坏了。通电巨烫

网友:
取下板载网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