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31间歇死机

楼主(2011-08-27):
一MSI P31主板送过来时症状是间歇性假死机,就是死机后过会又自己好了,换系统情况一样,拆下主板检测CPU底座680UF 4V电容全部爆裂,没有配件用1000UP 6.3V同体积电容代换,然后测全版电压一切正常,装机后情况丝毫没有改变,而且网卡在网线正常的情况下不停出现没插网线的提示一会有好了一会又出现,现在怀疑南桥不良,各位大侠有到过这种问题没,给个思路!!

网友:
补充下CPU和内存换过情况一样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网卡有问题,我以前试过PCI的坏网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导致 系统总线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