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1-08-27):
客户一台ACER液晶送修,观察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后发现开光管击穿,换后就好了, 打电话给客户收钱提货,不二日,客户又送还,说使用3小时左右后整个屏幕会一闪,变白,接着慢慢收缩,最后黑掉,但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当时关电源再开无效果,休息半小时后再开,又能用3小时左右,本人无从下手,求各路大侠出招救我与水深火热之中。

网友:
没人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故障状态下测量所有的供电顺便检查一下是否有温度不正常的元件!

网友:
你讲的不清楚 电源有没烫手 还有工作电压是多少 你这样的故障一般是电源问题 液晶开关电原有三组, 一组 给高压板 还有二组给 驱动板5V 跟12V 有的驱动板只有12V一组 有驱动板再分出3,3V给逻辑板。很明显你的故障 是电源问题。

网友:
36+36的吗?是不是用的奇美的屏,故障状态和正常状态分别测量各个关键点的电压,然后做个比对,看描述认为重点查驱动板上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