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 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1-08-27):
用适配器不能冲电,3V 5V待机没有.一定是隔离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谁有些机图纸.发一份谢了,

网友:
公共点吧,,

网友:
适配器电压进来转换公共点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后在查后面的待机条件

网友:
好了,也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的啊!!

网友:
现在查到一个LM393的芯片,6脚电压〉5脚电压,可是7脚还是输出16V。谁有图发一份啊,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换Lm3939就行。

网友:
有学一招啊啊

网友:
第一,先排除适配器的问题.第二,查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保险,二级管,MOS管是否损坏,如没有损坏的话,估计是主板的充电芯片或是IO检测不到ACIN这个信号,所以把保护隔离中的MOS管给关掉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你不妨把保护隔离中的MOS管直接用导线接通过去,看是否有短路,如有短路,先排除短路故障,如没有则重点查ACIN这个信号的线路,在充电芯片或IO的脚位上查找这个信号,如能修出来的话,估计也能充电的.

能看懂你所写的基本上这机器也就修好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公共点电压没有过来....重点检测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