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w730s 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7):
裸板上电测试。。待机  0.066正常 。。。一触发,上到0.088就不动马上掉下来。。。根据前辈们的经验。。。像这种掉电,要么电压没出来。。要不温控。...  看我目前,能够反复触发。。说明是电压没出来导致。。。   初步测了一下,,,  3va 5va 12va 都有  这些都是在待机正常情况就产生了。。多余的,呵。。哈!   按时序触发测一电感正常 1.8v正常  。。 下一步测量   Q55  +3.3v正常 。。说明ec工作条件已经正常 图 ...    在     下一步测量  1.5v就 测 不对了  pl12 没有电压。。。   测量   en脚有  5v 说明ec已经发出开启信号。。。  测量芯片win 就不对了。。只有  2v?? 看下在接了电容,。。拆之。。触发一下,唰唰。。上去了。。以来好了。。。正准备装起来。。再触发,,,我丢!  还是一样。。看来元凶还没找出来。。。再次回到win哪里,发现 win还是  2v 看。。电路win 19v就接了一下电感,和一 个电容。。即然不是电容问题,哪应该是电感了。。。测量电感一端 19v正常。。另一端只有  3v    拆之,锡搭上。。。ok,,,两边都是  19v  了 。。再次触发,百发百中。。。哈哈。。..
                                                         ps 呵,本本正在基地远程学习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啊,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学以致用,楼主不错!

网友A:
哇,修的不错,时序吗,电路就更是小问题啦

网友:
好羡慕 ~~~~我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厉害的本事·~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万用表测试PL11是不是通的啊?

网友:
我现在正在学习触发掉电,觉得有点难度哦 楼主厉害呢

网友B:
呵呵呵   不错哦    进步的那么快

网友C:
掉电的就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还掉,就比较麻烦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通的。。。。。。。。。

那既然是通的,怎么没有19V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   不错哦    进步的那么快

还多亏你原来在我起步的时候提点我....才会有现在这点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就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还掉,就比较麻烦查了

呵 ,..是的,大不就几个   pg 温控..电压不全...就这个几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既然是通的,怎么没有19V过来啊!?

不稳定,有时有能触发,有时不能  ,最后发现这个 19v 过电感后电压12-2v  不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修的不错,时序吗,电路就更是小问题啦

的确...有时序,有图,,好办!  哈哈...  只 要不是复杂的....

网友:
迅维出来就俩太阳,我也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