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Z99H本

楼主(2011-08-27):
开机白屏,外接显卡器花屏XPLOGO黑屏。不知道是显卡坏还是桥坏了。
华硕

网友:
是INTEL还是AMD的,一般INTEL的桥容易出问题,AMD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用BGA焊接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机器是集显的用945GM的北桥吧。

网友:
我感觉首先测屏,然后做显卡,有时屏与显卡同时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检查一下屏和屏线 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