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电源 各线对地阻值大约多少算正常啊

楼主(2011-08-27):
夏天台机电源坏的多    手头有好几 个  都是加电没反应的  换了短路的三角的双二极管后还是没反应   量那三个管子之间的阻值表老是响  阻值很低  不知道正不正常  ,那三个管子的对地阻值多少算是正常啊

网友(点评):
你问的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对地阻值?题目和正文对不上。

网友:
问的问题太大,太模糊了。多看看电路吧!

网友:
好好学习电路知识,慢慢你就会咯

网友:
电阻本来就很小量不准。 我一般开关管在线量  整流输出管全部拆下来量准确。

网友:
拆下来量和不拆下来量差别很大,不同电源的阻值也不经相同,我基本是只测量下他是否短路,只要没短路,那就怀疑什么拆什么下来测量

网友:
直流电压输出端对地阻值只要不接近0,二三十、三四十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电压输出先查+5VSB

网友A:
你说的开关管应该就是靠近220V 散热片上的三个吧?

那整流输出管就是否应该是次级部分大散热片上的三个吧?

网友:
次级整流大功率管1、3脚接的是次级线圈,当然表会响了。需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开关管应该就是靠近220V 散热片上的三个吧?

那整流输出管就是否应该是次级部分大散热片上的三 ...

嗯 就是那三个  我量怎么表总是响  阻值不大 100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就是那三个  我量怎么表总是响  阻值不大 100欧姆左右

楼上兄弟 “HANVEIN ”  已经回复了!

网友:
看来这个电路真的要好好看看才行啊。现在 实在是太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