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TS 单桥板 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08-27):
             拿到此板子,  目测看见 有三个电容 鼓包,习惯性  还是用万用表 打下各个地方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那么还是先上下电 看是否点的亮不,因为不清楚是什么故障,不是我去拿的板子,万一是点的亮的板子,修的点不亮,不好交待。插上ATX 电源,复位灯常亮    无复位, 压了下单桥 没有反应,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看见 是IC9202  控制 内存供电的上下管。不用多说凭经验肯定是他坏了。万用表 都不用打了。直接 更换 9202   用 6520  代换的,顺便 也把3个鼓包的电容  一起换了,  再 上电  复位灯 一闪 即灭。跑马  点亮,故障排除,此板 修复。

网友:
看来还是经验不错的吗?一查就查到主要问题

网友:
9202故障率真高啊。这个板子是全板无复位吧。AMD的。nf的芯片

网友:
rt9202,跟9214,都爱坏。。电容坏了,它也跟着坏

网友:
经验多修起来就是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