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掉电......

楼主(2011-08-27):
一台R60插电无待机,拆板查看保险烧掉开路,换上保险测量,保险对地,发现稳压二极管击穿,再换二极管后测量,CPU供电对地,查找电容击穿,470UF的电容四个坏了两个,全换.再测量查找,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上电有待机,0.03,按开机键屏亮了,进系统了,打开客户里面的电影(是毛片)看了有十几分钟后突然掉电?再开机也是十来分钟掉电?!CPU芯片加焊,还掉?北桥取下来重做还掉!显卡取下来重做还掉.掉电后待机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南桥有问题会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