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寸显示器, 指示的狂闪 黑屏

楼主(2011-08-2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狂闪 屏幕是黑的。我测了一下灯管没有问题,12V和5V都有的。我清洁的了开关面板,还是一样,现在故障应该确定在驱动板上面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查。请高手指教一二。具体查什么。

网友:
该个驱动板试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测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是主芯片问题,手摸芯片的表面是否烫手,

网友:
外接灯管看下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有没断开屏线测试一下,有时屏短路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了 也还是一样

将电源一体板拆下,单独通电测试高压线圈后的电路,看电压输出是否稳定,留意观察一下小贴片电阻

网友:
量电压是负  正常  正常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