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IO是不是挂掉了

楼主(2011-08-27):
一台戴尔pp38l  ,开机不触发,测开关电压正常,按开关有正常高低高跳变,然后查IO工作条件,供电,复位等也正常 但是当查到LID_SW#时电压是1V  ,感觉不对,

查R20第一脚3.3,第二脚1V ,然后看图纸这个信号没有到别的地方了,

就把IO的第120脚挑起,R20第二脚变成3.3,不知道是不是IO坏了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准备换IO把。120脚有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IO坏了

网友:
IO坏了,把脚挑起来后,电压就升起来了明显就是IO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换个同型号的IO就行了。

网友:
还用说 就是io

网友:
是呀,要换IO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想法。

网友:
很明显IO坏了。我这个小白都看明白了,上啦应该有3.3按下后跳变然后开机,现在是IO一直拉低为什么他一直拉低呢?

网友:
LZ又让大家多多动脑,有益健康啊

网友:
换IO,一直拉低肯定不对。

网友:
自学新手路过顺便问问 LID_SW# 是什么来D?120脚又有什么作用。谢谢各路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