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F10 F15主控固件升级

楼主(2011-08-27):
如果电脑检测不到就短接5 脚6 脚。驱动装工具的时候就直接装上了。
电脑
电脑检测

网友:
短接5,6 脚,是不是f15 的

网友:
这种索智方案的最好不要用短接的方法,容易造成主控损坏。

网友:
短接flash芯片八九脚不就可以强行联机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