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虾指导:主板不能触发一触发就烧mos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7):
各位晚上好,小弟新手初到贵地忘多多指教!有问题请教大家:
华擎775针865主板,上电不能触发,(待机电路正常),之后经老师指导方知是cpu供电电路的两个上管出问题,换了两个上管后上电后依然被烧,之后上下管四项供电的mos管全换,再上电触发依然被烧,想问各位大虾问什么触发后主板的mos管一直被烧,是不是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顺便问下N钩mos管的价格如何?

网友(点评):
华X的主板,最垃圾,从设计到做工到用料都是最垃圾的,我买二手板,这个牌子我都不看,坏了就丢到最远。

网友(点评):
把全部的MOS管拆下 然后测量从IC输出到MOS管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是IC或着电阻这些了 如果正常 你就要检查一下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了!

网友(点评):
换的参数不能小于原物件。这种故障论坛有太多了。

网友:
可能是电压过高的问题,

网友:
更换管理芯片,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短路。是不是不查12v小头能加电 如果是看cpu供电部分 mos管跟管理芯片 还有mos管边的小电阻

网友:
是的 就跟你说的一样  不过具体是哪里短路呢  击穿的mos管都换了  应该也没有其他地方短了吧
还有就是待机的时候 不插小电源  主板小电源接口和储能电感都能测到1.3V左右电压

网友A:
击穿的mos管换掉了希望你能一同见那个管子的电阻换掉 一般是103  10K的电阻如果这里换掉还烧 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的mos管换掉了希望你能一同见那个管子的电阻换掉 一般是103  10K的电阻如果这里换掉还烧 那就是电源管理 ...

你说的这个电阻是从哪里连接到管子上的哪个极的

网友:
把那一排的场管都换掉

网友:
全部换掉mos管   电源芯片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以下PWM输出的波形看是否和其他的一样。

网友:
这样烧管子,,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引起的,,,修多了这样问题的啊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然后把上管全换了,包你好。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供电芯片旁边的小电阻,或者是10以下的那一些。

网友:
这里人气太好了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教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短路了,对供电对地打阻值。

网友:
最好是将上下管和PWM芯片都换掉,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打一下G极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