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sl4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7):
     客户拿来说是屏不显示,但外接正常,能进系统,接过来开机,有背光无显示,立马断定是显卡通病问题,报价,拆修。
     拆开一看,靠,集成显卡,难道屏坏了?拆屏,换屏,一个样,有背光无显示,看来是主板问题了。
     SL400坑爹的,主板上没有零件标号,找到图纸,没零件标号,看的不累死人,那么多机子还要修。
     先大致看一下吧,主板上零件没有看到烧的痕迹。没背光就是到屏的信号没有,独显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集成的就是北桥了,北桥灌胶的,不好做。再量量别的信号有没有不对的。量了有半个小时,终于量到在北桥边上有一个小电感没有电压,这怎么办,没有标号,在图纸上怎么找,晕了,先放边上吧。
     修好两台机子后,吃个饭,休息下,再来看SL400,对着灯看了好久,在时钟的右边,有一个8脚的管子,边上的线路怎么有点怪怪的,颜色有点不对,线路的一端是过孔,一端连的是一个电阻。上电测一下,过孔上有12V电压,而连电阻的一端只有2V,看来是不对了,断电,测下电阻,竟然量不到阻值,晕,这多大的电阻?先把这个线路的绿漆刮了,铜铂颜色明显不对,用线连好,上电开机,电阻这端能量到12V了,但电阻的另一端没有电压,算了,按以往的经验,换10K的差不多,换好后,接屏。上电开机,联想,你终于出来。客户催得很急,修好后,立马拿走了,今天电话问了下,使用很好。
     小结:板子多看看还是很有用的!!
     再者:鄙视主板上不打零件标号!!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没有屏供电吧,高压没有,所以无法导通屏供电MOS管

网友:
经验,学一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经验就是这样来的啦,学习了

网友:
SL400是华硕代工的,华硕的笔记本板是不打元件标号的。

网友:
为什么要刮绿漆?

网友(点评):
是哦,不样的,还好LZ天才一个 竟然找到了

网友:
难整的东东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到底是无背光还是有背光无显示的呢。。。看你的描述很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无显示,怎么会和暗屏扯一块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

无背光    表现出得现象是什么

网友:
兰州如果能图文并茂,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单凭你一说,很多人都很迷糊,不知所云!

网友:
sL400和Y510都是华硕代工的,基本上都没有标。要是没有点位图只有连蒙带猜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楼主厉害,观察那么仔细

网友:
不是换个电容就好的嘛,楼主这个怎么是过孔不通呢

网友:
楼主强 。  多看确实有好处,我遇到的宏基4925g   不跑信号,最后发现显卡板 颜色变暗,一看是一个电容到电阻断线。警告哦,宏基4925g不加显卡板不跑信号的。

网友:
以后得对着点位图 加 pdf  修板    无语啊

网友:
谢谢楼主们的分享,学习了,鄙视那些主板不打标示的厂商。尤其是华硕。

网友:
、、、、、、、、、、、、、、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LZ是挺细心的,但是.....大家只看到一个结果而已。

网友:
修板还是要向楼主这样耐心才行,否则急也是急不来的

网友:
楼主修东西也还细心

网友:
学习了 还有这毛病的!

网友:
楼主 直接说白屏大家都明白了 《   不过白屏就是没有信号 到屏 一般打胶的不好搞啊 ! 学习10K 其实 100K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个保护限流的作用。  致敬楼主  !  我碰到的就麻烦多了 ACER 4820 换显卡显示  装好后不显示 在拆开不显示 最后要求换板 ! 呵呵 运气好啊 顾客好说话!

网友:
我有两个地方没看懂。你的机子是有背光,还是没背光有显示呢?换10K的电阻的经验?你怎么知道是10K?

网友:
这个 带有运气 的成分在了里面么 呵呵

网友: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一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呢,学习学习

网友:
以后得对着点位图 加 pdf  修板

网友:
LZ是挺细心的

网友:
的却是很烦人的板子!我遇到好几个进水的!都是断线!!!!

网友:
看来楼主是老手了,维修就需要耐心!

网友:
没怎么看懂的,真的是楼主没有描述好还是我资质愚钝,就没有看懂问题。                   有背光无显示,立马断定是显卡通病问题                    没背光就是到屏的信号没有,独显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集成的就是北桥了,北桥灌胶的,不好做。

网友:
楼主的眼真亮。。。。

网友:
就怕有心人啊,

网友:
没显卡的报了显卡问题好像不太好哦     万一客户懂的那不闹笑话了呀

网友:
LZ修机心态不错。像这种状态的,不知有多少人在打北桥的主意。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应该是灰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无显示应该是灰屏吧
对的,显卡的通病就是这样的,修过630和7系列显卡的老手都知道,就是有背光,但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