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开机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08-27):
接板目测无发现明显故障
上电电流直接上到0.3多,怀疑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用手摸各个芯片,发现南桥发烫,南桥短路了?
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烫。
测各路待机电压
发现1.8M没产生,查1845的工作条件
发现1845的主供电只有5V多,量对地组值正常
确认为断线了 飞线---上电----待机正常了,触发显示。

总结:南桥应缺1.8m转换的1.5m电压而发烫。

网友:
补图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恩 ,DBM南桥缺少1.8电压是发烫的,这是DBM的毛病 ,一般我看到南桥发烫的话,一般看待机对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