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接上 风扇和屏线的连接线路板 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1-08-27):
补充内容 (2011-8-29 11:18):
老IBM 笔记本电脑 型号A22P  故障现象是,插上这块 连接风扇和屏线的 线路板,开机屏幕都还没亮就掉电了,再按开机键,连灯

都不闪了,笔记本啥反应都没了,完全断电后,再开机才有反应,主板不插上 这块连接风扇和屏线的线路板,外接CRT老显示器,可以进入系

统正常运行操作,可问题是没有CPU风扇,散热器摸着烫手呀,有那位朋友对此故障有经验,,上了这块连接线路板图片 请多多指教,谢了。

网友:
有短路的了

网友:
对  看电流到哪  短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小啊,一开机就掉电,我记得成精有人说过,他换了个别的电源就好了,别走弯路了啊、准和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啊 明显有短路 开机保护啊

网友:
请问是不是,问题出在这块连接风扇和视屏线的线路板上,这块线路板没几个零件呀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小啊,一开机就掉电,我记得成精有人说过,

网友:
保险是否可以用电阻替代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2013-01-24):
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你查接上的这块板子的问题;故障应该就在上面;看哪里有短路,或安装上有问题。

网友:
这块板连接的负载时屏幕和风扇对吧?
单独插这快板,不连风扇和屏幕掉电否?
先往负载短路这方向查查,再往主板供电这方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