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要用最少几测试个CPU??

楼主(2011-08-27):
除了  I3  5   7   之外     为了成本嘛  当然只想买最少的CPU  数量络    只是为了测试用    有时候会怀疑CPU 坏   所以就要拿自己的测试CPU试试才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     要买哪些CPU   最好能通用主板多点得好!!!这样我就少买点了   我指的是 因特尔的    AMD的忽略~~~   要买几分??分别是什么  说下  谢谢

网友:
正好我也想确定这个问题,我手上蛮多CPU的 想把重复的卖掉,又不知道什么常用的

网友:
多得便宜卖我算啦        不过要再我知道要几个CPU情况下  为了减少成本嘛    你的恶CPU贵不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多, 60-70系列的坏的更多,I3 I5也爱坏

网友:
英特尔945 965 的 AMD 都备2个 因为有的时候客户的CPU坏了 直接卖给他一个  现在CPU也不是很贵

网友:
amd QL60-70坏的最多了

网友:
intel 的迅驰370   赛扬530(940平台)   以及双核平台的T*  ,具体没有去研究

网友:
用得到的时候在买不是一样吗?干嘛这么着急备份好呢!有时候可以用别的机子上下个下来式也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我上高档的U多 要升级找我

网友:
U不好卖  一般人都认为CPU不能换

网友:
目前手上6个,除了I系列的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要上千元哟,买这些个CPU的话,并且全是买二手才行吧

网友:
南桥是IBM.HBM的板子买T2300(fsb
:667),GBM的T2080的(fsb:533),HM55 I3  钱多买什么都不是问题。钱少就买价格低通用点的哈哈

网友:
高价求购CM440  CM575  585  CM370   P8400  P8600   qq870350068

网友:
AMD TL.QL.级老式的两个。。然后迅驰1.2.3.4.等等。基本就够。。。

网友A:
常用的好像就是上855的迅驰一代U,915的迅驰二代,945的迅驰三代也就是老奔腾单双核,965的迅驰四代就是酷睿双核。还有就是AMD的单核,双核分TK,TL和QL的。

基上有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各位提点,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好像就是上855的迅驰一代U,915的迅驰二代,945的迅驰三代也就是老奔腾单双核,965的迅驰四代就是酷睿 ...

看这个板子上什么CPU  是看北桥型号是把???   只要 迅驰  1234   就可以了吗?????   你那里不会才修、到   965  板子把????我看都修道 GBM了   PM45了  这些是支持什么CPU的   而且CPU实物看哪里才知道是   迅驰     或者是  酷睿之类的  我不会看哦

网友:
怎么看CPU   看因特尔的!!!

网友A:
PM45用酷睿双核的U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45用酷睿双核的U可以啊。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CPU是    酷睿  还是 迅驰  重哪里看???还有怎么区分 代数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  - -!  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CPU是    酷睿  还是 迅驰  重哪里看???还有怎么区分 代数

传两个图自己看着比较

网友:
AMD的要多备几个,我现在不全经常跑同行那去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两个图自己看着比较

实在很感谢兄弟 发图~~~但是我还是认不出哦  你发的这个是 迅驰的还是酷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