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电源

楼主(2011-08-27):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202E,经查电源: TEA1530AP坏了,但是8脚接桥堆输出正极一个电阻烧焦了,不知道阻值多大,有知道TEA1530ap启动电阻为多大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
找块一样的电路 看下 不行就换版  何必费劲

网友:
那个电阻是10K的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这个机器 1530炸了 电源管也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