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仁宝点火回路总结与讲解

楼主(2011-08-28):
论坛里面讲解这方面的知识应该很多了,到实地学习有段时间了,前星期讲到点火回路,

个人总结,归纳,只是摘抄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师承基地喜哥,

最后一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正题:

仁宝点火回路是一款优秀的电路保护机制,适配器电压预供电到后继电路检测是否有过压,过流时产生大电流以扩大故障,确认无短路后再开启主隔离电路,在仁宝的电路中应用较多。并及时检测到,关闭掉保护隔离电路,保护后继负载。这样一来,即使出现大短路,也可以把短路电流限制在100mA以下,防止其它电路中经常出现的一烧一大片的情况发生。如果成功越过保护隔离电路,则视为“点火”成功。

以仁宝LA-3541P介绍。

一:保护隔离电路

119V的适配器电压过电感改名为VIN

2。产生VSRTCREF51#ON等电压和信号。

简要分析:适配器供电时,VIN过电阻供到VS为后面多处运算放大器做为主供电,VIN直接供到51_ON#(仁宝的机器在不开机的时候,开关键上有10V的电压),另VIN二极管供电到三端稳压的输入脚,输出脚输出稳定的33V  RTCREF为后面运算放大器的参考电压。且产生+CHGRTC 为时实时钟电路供电。当按开机键触发后,51_ON#被拉低,满足管子导通条件VIN通过沟道给后继供电。

电池供电时,开机触发51_ON#被拉低,场管沟道打开,BATT+ 顺利给VSRTCREF放电。

3.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电路。

简要分析:此电路用于检测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否符合标准,如果符合的话,运放的同相大于反相33V RTCREF ,输出高电平,由于VS的上拉和稳压管的击穿,输出电压稳定在稳压值,此时PACINACIN(发至EC做为适配器检测信号)均为高电平。当适配器输入电压过低时,会造成反相大于同相,会拉低PACINACIN,造成后继的保护隔离电路无法正常的工作。

4.保护隔离电路。

简要分析:VINPQ10内部的二极管供电到P2,要满足PQ10PQ11的导通条件,PQ18必须导通,然后分压,此时PACIN(输入电压检测符合标准为高),ACON(负载短路检测,有短路EC会将该脚拉低)ACOFF(此时适配器插入,该脚为低)PQ20不导通,而PQ18导通,其中的PQ1214起到双重保护作用。于是VIN顺利通过保护隔离管内部的沟道供电到B+公共点。

5.预充电电路。

简要分析:ACOFFACIN电位相反,此时为低,PQ2截止,PQ3导通,分压,VIN顺利供电到B+公共点,当后继无短路,拉低的话,+5VALWP为高,PQ6导通将PACIN一端拉低PQ5不导通。运放的同相大于反相33V RTCREF,输出高电位,VL待机5V线性通过电阻上拉,其中ACON(没拉低前有33V),MAINPWN3/5V开启待机信号,正常有5V上拉)都为高。

当后继有短路的话,+5VALWP为低,PACIN为高,导通PQ5,并联再串联分压,致使反相大于同相,拉低ACON,MAINPWON,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

6.过温保护电路。

简要分析:正常情况下VL(待机线性5V )分压,同相大于反相的25V,运算放大器输出高电平,由于VL上拉,MAINPWON为高电位正常。当CPU温度变高,PH1 降到10K以下时,反相大于同相,运放输出低电位,由于PD8的存在,MAINPWON会被拉低,3/5V待机电压关闭,整机被关闭。

网友:
最后一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楼主有才啊。
自学新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29):
哥哥,请问,您在基地学了哪些内容,多长时间,学费多少,谢谢

网友(2012-04-06):
虽然有点小问题(对信号的描述上)却也把仁宝的预供电讲的明白,赞一个,发帖辛苦
图看不清楚,而且不能放大,给参悟带来很大麻烦
这道行还行呀。。。
V5啊
楼主威武~

网友(2011-08-28):
写的不错,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EC_ON怎么没有看见有外部的上拉电压呢,反而是一个下拉。这和F40这不一样啊。难道电压来自于EC内部。

网友(2012-04-06):
外部没有看到电阻上拉的话,那就肯定是在EC内部直接上拉的啦。

网友(2012-02-10):
而且这个信号,是用电池的时候才有效的

网友(2011-08-28):
原理图一点都看不清,PQ10,PQ11,PQ18都知所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EC_ON怎么没有看见有外部的上拉电压呢,反而是一个下拉。这和F40这不一样啊。难道电压来自于EC ...

按下触发开关ON/OFFBTN#,EC发出持续的高电位的EC_ON信号,电压来自于EC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PQ5导通,同相端还是会大于反相端,楼主还是计算下并联加串联的结果吧

并联后为138K和400K分压,后继有短路,往往B+被拉到10V以下,这样一来同相端会小于反相端。。。

网友:
各位大虾LZ的图好小怎么才可以搞大点。

网友(点评):
下载个电路图看下,很多都有

网友A:
在F40中EC_ON#的电压来自于+3VALW,这在适配器待机下就有的,此时Q10导通。那么就会把51ON#拉低。这个和你那个51ON#适配器待机时为高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F40中EC_ON#的电压来自于+3VALW,这在适配器待机下就有的,此时Q10导通。那么就会把51ON#拉低。这个和你那 ...

直接上图,很清楚,你懂的,只能是芯片内部拉高。。。

网友(点评):
你这个没有查到外部上拉电压,只能是内部了。但是F40在待机时51ON#应该为低。不知道EC内部结构,只能猜测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好资料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沿着时序修就OK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思路很清晰,

网友:
基地的喜哥真的很厉害呢 教出的人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基地真的是出人才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不错!

网友:
你那预充的路跟隔离保护的图弄反了吧,这些图单独看我每个都懂,要是把它们联系成一张图,我就一点儿都不懂了,一个B+弄得我不知所措。。。

网友(2011-10-12):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