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镊子跑线法)个人的一点见解

楼主(2011-08-28):
我们一般维修的时候手里都要拿镊子夹元件或做短接排针用 。但它还有个功能就是量尺寸。特别是过线孔应为板子的一边孔与另一边孔不一定一样。但我们用镊子卡着主板去量。你们想想。镊子是两条腿平行的。长度一般一样的。只要我们用镊子卡着主板让一条腿定位在过孔处 那么另一条腿在主板的另一边所指的就应该是这个线的过孔后的连线了。如果没有那么线进半层里了。有但不通是过孔断路 。(写的不好。饼哥可别骂我哦。)

网友(点评):
镊子还可以用来敲人的头, 哈哈

网友:
远程的.不明白镊子跑线法 .我看得一头雾水.还不知道怎么用来跑线.发个视频如何.

网友(点评):
这个还要视频。。我只是听他们说了一下跑线可以用镊子。 在仔细一向就知道了。。。用镊子夹主板,然后你懂的。。。。

网友(点评):
哈哈。开课后你提这个问。我给你画个图吧。

网友:
我看明白了,以前还从来没试过,明天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唉,LZ应注意应注意表点符号的使用撒

网友:
镊子放这边怎么去那边

网友:
多谢LZ指教 我看懂了 等下去试试

网友:
看不懂,但我知道跑线一般是用万用表跑的。

网友:
看明白了,是个方法,大板可能就用不上了

网友:
看了三遍,还是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又看了一遍,是不是用镊子找过孔点,

网友:
不太明白,加张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lz上个图就好了 我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这修Ibm的多见的办法。

网友:
这样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明白 夹子跑线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多得 月饼老师的教导啊!!!

对于抽象的解说我脑袋不行,来个图,一瞧就明白.可惜上限只能给你加2分. 应该单开个贴子普级一下.
谢谢 看上面没图的看了几次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看图片一看就懂了

网友:
有些地方镊子夹不到咋办?   元件太大

网友:
我是既没远程培训 也没实地学习全部自学。标点符号我用的实在太少了。

网友:
看了你的图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用的摄子可能比别人用兵大了好多倍吧。

网友(点评):
我手指小 镊子就显得大啦 要是找个手粗得跟脚一样的拿我的镊子 你就会发现有很明显的对比啦!

网友:
我记得月饼好想说过 哈哈

网友A:
笔记本上的孔,分哪几类来着?高手指教下。。。
杰克电子
通孔、盲孔、半盲空,四层板都会应用到
详情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看了图后才能彻底 明白。先前所有设想都不是 哈哈。
月饼
我倒。服了你

网友:
确实 实用。用得到。

网友:
画图的兄弟太给力了,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看不懂,还是不知道怎么跑

网友(2015-09-12):
小智慧,大应用!适合查找板周围的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上的孔,分哪几类来着?高手指教下。。。
笔记本为四层板,通孔、盲孔、半盲孔都会应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