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组AMD/ATI芯片组BGA曲线

楼主(2011-08-28):
个人感觉ATI和AMD芯片组很容易焊坏,同样的曲线,做NV和INTEL的桥一点问题都没有,做ATI/AMD的桥很容易焊死,就算到温度设低一点,锡球刚熔化马上关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恼火了!我用的BGA是Z   *M 5860,一般做NV的小桥开到245度或者250度焊40秒或更长都没问题,INTEL的大桥开到250或者260度也没事,就AMD和ATI的桥太容易焊坏了,每次做桥都担心吊胆的,有时温度开低点,走完曲线发现球没化,拿下一量,一样坏,汗!做这种桥真的有点迷惘啊,昨天一台DELL本来加焊北桥就好的,结果焊完AMD的桥焊死了,我温度最高235度,无铅的,下部温度最高到270度了。所以问一下坛里的朋友求一条做这种桥的曲线,或者你有什么好的心得体会给跟大家分享下。另个人感觉在预热2段的时间稍长点充分点,焊接段直接到250速战速决把握好时间倒不容易坏。

网友:
我一般都用一段!先加点助焊剂在桥里面!温度直接上至240~每秒1度!上下温度一样!红外130 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用无铅的曲线做 能动了后在等5秒后就停止就可以啦

网友:
不会吧那么爱坏,是不是BGA温度不准或是没设好啊,我用的xxxxxx的温度都是无铅的都在260以上啊都没事

网友:
我用的是xxxxxx的

网友:
我也是,一开始做坏了好几个,不过我的是土炮上8205下红外853,现在没有问题了,聪明了,我在新的芯片背面加上三层锡纸,我是上面温度高下面低,你试试看。还有你不能光死看BGA曲线,ATI的芯片有的很薄的,同样无铅的,但温度都是有差别的,ATI的比N卡低10左右度的。眼睛看珠很关键。

网友:
这个和返修台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无铅下部245-260  上部在235就可以容锡了。超过此温度还不容的话,用测温线测出风口的温度是否准确。准确的话是返修台天生缺陷。dyi改动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