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82 电源故障

楼主(2011-08-28):
电源无输出,电源管理IC是P1337,货还发到,现无法更换,其他换了431,817,开关管,大滤波电容,整流桥,47UF电容,连接VCC的二极管等等。8脚启动电压在160-230波动,6脚VCC在8-10V波动,1脚BO电压2.6V,断开后级5V和12V电感也一样。过流电阻测量正常就没有换了,现在静待1337到货。最近老是遇到电压波动故障~~

补充内容 (2011-8-29 19:02):
P1337到货,更换故障排除,测得各脚正常电压值:PIN1=1.8V,PIN6=18.6V,PIN8=260V,且各电压均稳定,不波动,正常输出5V和16V。完了~

网友:
这个最好修了,一般就是电阻同电容的问题,短路的有时也有,差电源IC边上的电阻吧,没坏的就把那个817接的那个电容换了

网友:
如何测量周边没有坏件的话,换上电源芯片大多能好。

网友:
那个IC六脚怎么量的!用万用表打直流档20V,红表接地,黑表接六脚!是这样吗?

有些IC 电压高打20V 不行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断开8脚的高压供电,再测启动电阻被动断开处电压,如果电压稳定,电源电源芯片坏,不正常则外围电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打多少呢,交流档750V?

有些电源IC的启动脚可能大于20v的,经过整流桥,电阻分压处理,都是直流啊。

网友:
P1337到货,更换故障排除,测得各脚正常电压值:PIN1=1.8V,PIN6=18.6V,PIN8=260V,且各电压均稳定,不波动,正常输出5V和16V。完了~

网友:
怎么AOC也搞这种IC,就固定一种IC不好吗,AOC经过最多的是LD7552,LD7575,SG6841啊。

网友:
你把后级的5V,12V电感断开会保护吧,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