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楼主(2011-08-28):
华硕Z99D故障:开机后能听到反复lougo的声音但本机屏和外接屏都不显示,我加焊了北桥MCP67,现在是待机电流0.01正常。开机电流到0.02主板上一颗灯亮的。我取下北桥重置球装上还是一样。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下啥问题。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补充内容 (2011-8-30 18:39):
谢谢各位,换全新MCP67好了,这桥好难做的哦。加焊两次才好。

网友:
你现在还能听到LOGO的声音吗?
  听不到先把北桥做好来,

网友:
单桥不触发,都是桥坏了。这个MCP67不好修,就买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坏的太多了。

网友A:
老兄,先看完再回答好吗?谢谢回答,但要看清楚再回答。桥我已经重新植过过了。

网友:
MCP67这个桥不好弄 , 建议换个确认好的试试 .

网友:
重新换个桥吧,那个MCP67    温度稍高一点就喜欢坏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先看完再回答好吗?谢谢回答,但要看清楚再回答。桥我已经重新植过过了。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换北桥吧,不好在看屏线吧

网友:
直接换新的 单桥很会坏

网友B:
楼主你弄错了吧?华硕Z99D不上显卡的时候一样反复LOGO,你的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或者接触不良导致,你干北桥干什么?

网友:
桥挂了,换吧

网友:
重新更换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弄错了吧?华硕Z99D不上显卡的时候一样反复LOGO,你的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或者接触不良导致,你干北桥 ...

换67桥好了,这桥很难做哦

网友:
你直接打一哈 MCP上的 电容 看以哈阻值 就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
能听到声音还是显卡居多 动桥小心点好

网友:
一样,今天我也做了两次才好。

网友:
和我上次一样,这个北桥最容易坏,做显卡的时候搞不好 北桥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