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SN 黑屏,电源灯亮!

楼主(2011-08-28):
换过高压板。能正常使用了。

但突然会黑屏,电源灯是亮的。

正常亮的情况下,我拨了一下VGA线,再插上,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不是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是暗屏。。

但不接屏线,点灯管,是正常亮的。。应该就是驱动板了吧。。

程序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写个驱动在看看

网友:
应该是灯管

网友:
突然会黑屏,电源灯如果没变待机颜色。就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灯管老化不平衡也会黑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照插着。外接个高压板点灯管测下灯管有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间题可能是灯管.你等黒屏时用手电筒照一照屏就能看到显视.下面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