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TCL L26N3 电视 声音很小 调到100 没变化

楼主(2011-08-28):
一台 TCL L26N3 电视 声音很小 调到100 没变化 条0 没声音 从1 到100不变。1084 坏已经换成7808 电压正常。

干扰1517P 输入端喇叭有放大的干扰声。 还有就是调音量是比起慢很多。数据复位过。24C64也换过了。还要测哪啊。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更方便,,

网友:
AV状态下声音都小吗?参照电路图分段检查。

网友:
找电路图检查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台机器是程序坏了,如果需要程序可以联系QQ:547175773

网友(点评):
直接发上来 给你加10分

网友:
从你说的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写个原机数据式下!!!!!!!!!

网友:
这儿有个实例,你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