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代换高压板怎样接线

楼主(2011-08-28):
请问这个代换高压板的线是这样判断 那一条的

网友:
高压板或驱动板的正面或背面一般有注明的,如果真没有那就要查咯,不过要请更高手的人来回答我是初学

网友:
看线 很好分的 改高压 en  12v 地线  adj
地线和12v直接找上面电容的正负  en是根细线一般跑线会到2个三极管 接IC  ADJ可以不接

网友:
我上次改了一次不成功,也是按照板上标注接的12V 、地、高压开启信号ON,不亮,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说要把ON针和ADJ针相连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试过。

网友:
先找出电源 在剩下的就是信号线了。

网友:
一般来说12V接到保险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GND就更不用讲了其他两根一根通往三极管的一般来说是ON/OFF另一根调节亮度的多数直接通往芯片

网友:
只要供电跟地线没有搞错,其它可以慢慢查

网友:
找到电源,再主板过来的开关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