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边换灯管怎么换的,哪个师傅给介绍下方法

楼主(2011-08-28):
谢谢!拆着总是进东西 用户不太满意呵呵!
方法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把两头剪掉呗。

网友:
如果不满意就直接换屏撒!这样剪了问题还是有的

网友:
平时屏碎灯管好的屏不要仍掉
遇到灯管坏的屏 直接背光系统一起换

网友:
我们一般是换灯管··

网友:
用不着管那么多,修好就行了!你可以与客户好好沟通啊!没技术,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