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520s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8):
初判:  机器送修是不开机,电流到0.3A左右,主板有短路。
拆机: 电脑被雷击,网卡击穿,拆掉网卡量测+V3A也短路
维修: 南桥更换上电电流0.1A左右不开机,+5A只有0.3V,51120发烫。量测到U520处的KBC_PW_ON只有0.6V太低
            换掉IO后开机正常。

问题: 裸机插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看到没有装电池,装上电池进BIOS更改时间,还是不行。然后在论坛里看到益哥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493-1-1.html里讲到的雷击修好后插充电器自动开机的问题,网卡检测MOS管坏了
           结果发现Q526果然有问题  立马换掉 。换过后还是自动开机,进系统测试完全正常,正常关机也是重启。后来发现南桥发
          现南桥发出的SLP_S3#_3R 按开关不能拉低。
         量SLP_S3#_3R有4.1V,阻值93Ω。感觉和+V5A的阻值相同,量测果然短路了。这两个信号的共同点都是电压芯片,
         结果拆到0.9V电压芯片的时候就好了,开机正常,关机正常。
        小人不才,还请各位大侠包涵。

网友:
这就是你的维修经验?骗分的吧。

网友:
还在编辑中  见笑了

网友:
你这样不算什么维修经验  等你修出来才能发  而且要发过程写清楚的

网友:
怎么能说是骗分的呢  这也是自己琢磨出来修好的啊

网友:
明明是能开机非要说不能开机,不知所谓

网友:
一开始是雷击不开机,后来修好后是关机重启。

能贴出来,就赞一个

网友:
支持你,原创的帖子。

网友:
永远支持原创的帖子,我支持你朋友。

网友:
楼住有的有点不明白哟,我看了几次才算看明白了

网友:
表达能力不行啊  还请见谅

网友:
被你怎么一说  主供电5V变为4.1V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的,看不懂

网友:
不管怎么说也是原创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让人看起来很费劲,下次在发一定要编辑好了在发

网友:
楼主语言表达能力还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