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高手。。。。

楼主(2011-08-28):
     显示器没高压,电源板上找不到12V供电,只找到19V左右的供电,高压条是12V,可以直接改上去吗?如果不可以,怎样把19V降压到12V。望高手指点。。跪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怕你的高压板不稳定 会烧高压板的和电源板的

网友:
给高压板提电压小心烧灯管。

网友:
换个电源板,电源板又不贵

网友:
修高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