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的北桥,1.05V对地阻值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11-08-28):
这几天都一直在,苦苦煎熬着啊,一直都很疑问,上次修的CQ40 和它一个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插电就烧东西,这次的CQ45一样,静态测怎么都没事,一插电就烧南桥,我想问问大家CQ45的北桥,1.05V对地阻值多少是正常的,现在是40多欧,我感觉应该正常了,请大家帮帮忙,帮我解除这个烦恼吧谢谢了

网友(点评):
南桥烧还是烧南桥。。。

网友:
40多欧差不多正常的,你问北桥阻止怎么会经常烧南桥那???不理解???拆机先别忙着加点先看看各组供电的对地。没短路在上电,还要注意加电有短路,马上就断电(手下要快,就不会怎么烧东西)。

相当赞同。。。。

网友:
40多欧是正常的饿,一插电就烧南桥检查待机下的3.3和5v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一插电烧南桥人检查待机电压,待机电感对地没问题吗?

网友:
插上就烧,来不及啊,

网友:
都烧坏多少个了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啊,爱闹心啊

网友:
机器可以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