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5K-E全板不复位!

楼主(2011-08-28):
    同行没修好拿过来的。复位灯常亮,VCORE正常,但是CPU没温度,应该是没时钟。这时候查ADP3198的VRM_GD只有1.09V,这个信号应该不对。但是黑色的板子没跑出来到哪里了!向论坛求助。最好有点位图呵呵!

网友:
这个主板有时候又能点亮,应该是哪里虚焊了。用带灯测试仪查过座子,没问题!

网友:
VRM_GD应该就是到时钟跟南桥了 没有复位的时候你可以看下pci的b16有没有时钟 有那就可能vrm_gd到南桥的线路上的元件不良或是南桥虚了

网友:
VRM_GD脚1.09V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刚才试过一次跑码的,PG脚也是1.09v。不跑码的时候B16脚没时钟,证明应该是时钟不对,我再查时钟的工作条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