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1-08-28):
ASUS A8S 接电,自动开机到0.28A掉电,掉电后不触发 3.3V 5V都没的  51020发烫 ,换了51020一样,有遇到个的嘛,51020其它正常  ENBL只有0.16V  自动开机时3.3V 5V正常 ,掉电后没的,有人遇到个没,给个思路 ,现在在查ENBL的电路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ENBL电压只有0.16V估计是轻微短路拉低了电压。对着图纸和上电时序研究研究。

网友:
是不是 重插一下。电源。又可以触发。第二次就不行。 必须拔掉重插。。

网友:
貌似没过CPU 建议重点查下CPU供电 电容电阻 上下管

网友:
发烫 一般都是芯片坏了,再换个试试看

网友:
把KBC拆掉啊!!!~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类问题  我也是头大~~~~

网友:
二级电压是不是有错,或CPU电压

网友:
后级有供电不正常,仔细查一下

网友:
0.28可以肯定是没过CPU,建议看看各组什么电压没出来,你这种问题我认为是有电压没出来,所以掉电。

网友:
重点查一下另一个芯片ISL6227,华硕机器这个芯片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多数是有后级短路保护了吧, 如果是没有电压出来掉电后是可以再次触发的

网友:
芯片保护了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还是细心点量下各电压有没有产生吧

网友:
现在就CPU电压没的,其它电压都有  1.08V   1.80V   1.50V  3.3V  5V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看看pg信号,我上吃有个就是51020发烫,结果是pg信号拉低了,ok

网友:
保护了 查后级

网友:
客户慌的很,等不起时间,不修了,多谢大家的提议

网友:
华硕机太烂了,像这种问题修好保修都是麻烦,上次修一台f3t简直要疯掉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ASUS A8J 故障还是插适配器自动触发,又掉电,在开机就不触发了,结果把南桥一干,好了

网友:
发炙查LD0线性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找不出问题找南桥

网友:
我碰到两台华硕的不触发的都是EC的vcc供电3VS被拉低到0。66v不知道是哪拉低了,有时候又能触发,我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