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 R408CPU 供电出不来,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1-08-28):
   来看看这图。

         20PIN  VIN 19V , 22PIN  VDD 5V  ,44PIN VRON 3。3v     1PIN  PGOOD 出不来、 换过芯片。CPU都不行。、除了这几个条件,还需要什么条件,CPU 电压才会出来。、

网友:
再拖一次芯片试试

网友:
MOSFET呢?后即是否短路?

网友:
MOSFET  全换过了。后及也正常,因为除了,CPU 电压没有,期于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1.CPU核心供电电感有无对地短路或者对公共点短路
2.VCC  VDD5V  特殊有3.3V电压
3  。EN开启信号。
4. PG 信号  由分组供电,I/O过来的
还可以测量一下REF参考电压 和BST电压。
以上所有条件必须满足。
如果后段负载没有短路可以更换一下6266  MOS管一起换。 6266容易坏。

网友B:
又是6262芯片,我那台DELL1525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来.芯片换了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CPU核心供电电感有无对地短路或者对公共点短路
2.VCC  VDD5V  特殊有3.3V电压
3  。EN开启信号。

芯片换了几个了,EN 信号有了,就CPU 没电压。
你说的几个条见都满足了, 就是没PG 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6262芯片,我那台DELL1525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来.芯片换了几个

我的是 6266 。

网友:
测一下45 46p

网友:
45 46p 都没有电压。  对地阻值 :  600   400

网友:
观望中!!

熊熊修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D:
你轻轻按3V 5V电源芯片看看  可能会有响声 再量量可能会有 我有两片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E:
45p没电压是正常的,但46p必须有高电平,正常应大于0.7v,你现在顺着46p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几个了,EN 信号有了,就CPU 没电压。
你说的几个条见都满足了, 就是没PG 输出。

电压还没出来,FB肯定不会有,那哪来的pg呢?还是先搞电压吧!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有块好板对着修比较好,但一般CPU没供电,感觉芯片坏的比例还是不高,大多数都是外围,尤其是别人说什么6262 6266的,这芯片在我手上修,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轻轻按3V 5V电源芯片看看  可能会有响声 再量量可能会有 我有两片都是这种情况

我这里有两片都是一样的情况。不过我的按芯片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p没电压是正常的,但46p必须有高电平,正常应大于0.7v,你现在顺着46p查吧。

先按你的方向去查查。我找了好板测了,46P 确实为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呀

网友:
请问谁知道PG信号是多少v

网友:
量下  26  36    31 脚电压

网友F:
顺便 把 整个电路图发出来
这样 好看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顺便 把 整个电路图发出来
这样 好看些

图纸基地上面有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么重要的信号你还要到好板上测一下  无语... ...

请问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都是自学的。有些理解的不是很深。还要请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都是自学的。有些理解的不是很深。还要请多多指教。

更深层次睡眠,低电平有效。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电平那么芯片就会睡眠,所以要为高电平  对了你的本子修的怎么样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纸基地上面有呀。

让你量的那三个脚电压量了没 , 还有VID线规格有没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深层次睡眠,低电平有效。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电平那么芯片就会睡眠,所以要为高电平  对了你的本子修的怎 ...

这两天的机器多了,还没有时间搞,客户不急,所以放那里了,有时间修好了,一定回复结果。

网友:
查下反馈信号方面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3.3V吧.怎么没有高手出来具体给分析下,也让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几个了,EN 信号有了,就CPU 没电压。
你说的几个条见都满足了, 就是没PG 输出。

把附近的的所有元器件都换了MOS  电容 特别是限流电阻。LZ有没有拿假负载测一下CPU座子。

网友:
6262与6266是通用的

网友:
电感出来的滤波电容换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你量的那三个脚电压量了没 , 还有VID线规格有没正确

量了,三个脚都是5V,VID的阻值都一样,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你量的那三个脚电压量了没 , 还有VID线规格有没正确

量了,都是5V VID阻值都一样,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