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R43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8):
一台明基R43开机掉电,掉后可以再次触发,查1.8V电压开机只有0.5-0.6V,CPU电压那些都正常,就1.8V不对,对地阻止38欧,应是1.8V不对,但换了IC,MOS管一样,NB SIS672
cpu
掉电

网友:
内存电压不对就查IC的各条件,可以再触发时打一下上M管的G极有无波,如有波应该是外围有问题,没波就查IC条件,不要盲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