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cpu问题吗?

楼主(2011-08-28):
遇过两台机子了,。cpu都是塞扬的。一个478 一个775
系统进不了,pe也进不了。一般是一半自动重启或是出现一行代码,code13什么的,就死机了。
478那台手上有现成的cpu换一个上去正常了

网友:
会不会是坏的

网友:
可以点亮。开机信息会显示,也能进bios  就是系统不能进,不能安装。pe也进不了

网友:
怀凝哪个换哪个啊,一般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的问题  我
遇到好几个都是内存

网友:
是CPU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CPU先换个试下  基本上是CPU坏

网友A:
你自己换了CPU好了那不就行了吗

网友:
内存看看,以前遇到过

网友:
先进BIOS看看确定是掉电还是重启,,再更换内存,硬盘

网友:
一个个测试啊,硬件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看是不是板问题啊

网友:
排除法是比较准的,你更换后正常说明U可能是坏了

网友:
这问题是怀疑那个换那个  不行在看主板

网友:
我一开始一直在硬盘和内存上折腾。 最终才想到换cpu 一直以为cpu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想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确实是CPU的事!

网友:
会不会是不兼容,把他的CPU拿到其它主板上看能用不,不能则判断cpu,能用就得考虑兼容性了1

网友:
Intel的CPU会有这样的问题,开机关机都正常,但是装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换了CPU好了那不就行了吗

换了cpu就好了,那就一定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那不来呢。嘿嘿

网友:
主板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