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可调看电流跑到过了哪些设备?

楼主(2011-08-28):
求高手指点下,看可调电源(指针)的摆动。看出跑过了什么设备。。
电源

网友:
作用你们都懂的。。可以直接判读哪个设备没过。。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
每个板的电流都是不一样的,具体是看电流的跳变,一般跑U的话都会上下跳动,比如0.4到0.6然后再跳回0.4,自己多用好的板观察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经验,楼主修机多看看电流自己总结下就知道了,每款机器的电流都不一样的。不好给你具体说明。自己觉得电流跳变3次(上去下来算做一次)1次检测CPU 2内存3显卡。

网友:
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经验了 每个本都不一样

网友:
一般是根据经验,看电流表跳动的次数来看,不过不同的机器摆动的方式也不大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说的都很好。。希望还有回复的。。。

网友:
每个板的电流都是不一样
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知道这是经验。。只是如果有了朋友们的经验不是更快更好的掌握吗?、嘿嘿

网友:
大部分机器第一次是所有电压都出来 第二次是CPU 内存 第三次是显卡。不过也有很多不同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只有修机器的经验才能更准确。

网友: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