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 电流在0.96A不动

楼主(2011-08-28):
HP DV2 电流在0.96A不动,触 发从0.01-0.47-0.96不动了,更换了内存也不行。

网友:
看哪些电压没有产生啊

网友:
换CPU
加焊内存槽

网友:
CPU没有工作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更换内存没反应的话说明故障在内存和内存之前么,0.9的电流基本上说明cpu过,检查方向北桥,内存,CPU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