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保隔离 简单维修一粒 !

楼主(2011-08-28):
很久之前就知道喜哥写过 有关仁宝的保护隔离 开机时序的文章,精华来的。
前几天突然翻开来,于是就下下来折磨折磨,不料果然有惊喜  !
昨天一台ACER 3210 的机器,进水无待机,LA-2761
打开一测,公共点无电压,保护隔离没过。翻开图纸43页

PQ4,PQ5为两只P型隔离管,G级电压必须低于S级才能导通,VIN经PQ4的D级小电流流到S级,测的PQ5的G级与S级电压一样,所以PQ5不导通,B+ 无电压。G级的电压由PQ9来决定,PQ9由PACIN,ACON,ACOFF相与来控制其导通与否,从而让PR31和PR35对PQ5 G级的电压进行分压。喜哥说 公共点都没电压,EC也不会有待机,所以ACOFF# 也是低电压,可以不考虑。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ACON和PACIN,两个信号。再翻开图纸42页。

PACIN 和ACON 都是通过对比器PU1发出来的,经测量PU1的1叫为3.3v ,7脚为0v,问题就出在ACON上面,6脚3.3V,5脚0v,比较器PU1同向电压低于反向电压,所以7脚输出低电压。测7脚无短路,测PQ35的2/3脚电压都为18.3V,1脚无电压。
顺手一拿,郁闷了,一摸一样的料板,不测了3个管子,PQ33 PQ34 PQ35直接飞过去应该就好了,飞过去涛声依旧,看样子还是的认真测条件啊。
继续测,PQ34所有脚无电压, PQ33的2、3脚也无电压,1脚18V,看看PQ33的个性,在电路图中和PR167应该分压,在PQ33的2脚应该测到一个低于18v的电压,使PQ33导通,让PR168和PR169对PQ35的2脚分压,这样PQ35的2脚得到一个低于18v的电压才会导通。分析看来只有PQ33和pr167的故障,再测PR167......已经开路了,果断的再从料板上飞一个100K的电阻上去,待机有了。开机全部OK。
  其实论坛的好东西非常多,只是我们要善于去发现,喜哥的仁宝时序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141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保护性就是好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比较简单而且非常重要的电路图。 由MOS 二极管 精密电阻 电容组成。

网友:
无待机维修起来比较简单一点,一般是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点评):
对。保隔离 比较好修

网友:
厉害啊!!兄弟   什么时候才能到你这样的境界啊~~我又好多信号英文都没有弄清楚··

网友:
高手不是很容易炼成的啊

网友:
相信这个仁宝的保护隔离 大伙都会修·~~

网友:
有理论就是牛,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在论坛的成长中成长呀。

网友(点评):
论坛和师傅给于引导,实践看自己。

网友:
楼主看来仁宝的设计原理搞的挺熟悉了嘛

网友:
高手,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这样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没仔细去研究 每次修这种问题都是对着图纸修 修玩就忘记怎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