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

楼主(2011-08-28):
液晶其实只有3样东西,屏最重要,然后电源板,驱动板,这些都很简单。只要屏没坏液晶就可以复活。电源板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定板子。驱动板么改改就行找个通用的程序写对就OK了。大家加油。。。。

网友:
那高压板呢

网友:
维修也讲究成本,换一个和修好一个的成本能一样吗,还是学好技术好。

郁闷 维修 返修 太高了 尤其是哦GBA 返修极高 不如直接换 所以不一定要学好技术

网友:
蛮多屏故障也是可以修的.换的话 成本太高..最好就是能的尽量修好.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那到时换的话还比较麻烦除非不得以,一般还是以修为主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能换新板的用户。绝不修。

网友:
有道理,哈哈很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