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抖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28):
联想Z460,,I3-380CPU

故障为开机2小时后动鼠标屏闪动,不动鼠标屏正常,屏更换过。。重装过CPU后。用5小时后也会抖。但明显故障现像少了。。求解!!!!

网友:
升级一下显卡驱动啊!可以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温度过高造成的,或者是有干扰? 只是感觉不确定。

网友:
个人感觉是某种干扰遭成

网友:
应该是XP的吧,换个WIN7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