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键盘失灵,请同行们注意了。

楼主(2011-08-28):
今天遇到一个D600,客户拿来说键盘鼠标不能用,正好库房有配件,换上也不能用,到登陆密码的界面。开始确定为IO损坏,后来进系统PE试了试,好用了,晕,差点大意了。重做系统OK.
不是难提,就是多了个心眼。

网友(点评):
上次遇到DELL 1210 上网本,也是同样失灵,重装系统也无果,

网友:
可以把鼠标驱动卸载了,刷新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问下楼主,有时候是笔记本键盘一两个键不能用,如何判断是I/O还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键盘试一下咯

网友:
真是千奇百怪!什么事情都有!

网友:
是啊  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是键盘还是 IO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外接来确定

网友:
我这个D630的是接口问题啊

网友:
有些机子就不用

网友:
楼主也真的是用心 谢谢了 修本本就应该这样 想仔细点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系统引起键盘不能用,进系统之前可以先进下BIOS判断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进bios也会这样吗

网友:
换键盘口排容吧

网友:
排容漏电也会出现此现象。注意下这一块

网友:
对不起没看清你贴子还以为你没搞定呢。

网友(点评):
呵,也是作为一种排除可能。。。

网友:
620 600 630全覆盖,我们基本都是PE或DOS下测试

网友:
我前天修个dv2000,一开始是显卡花屏。。后来搞好了,昨天一上班老板娘就拿上来说:客户说键盘不能用@@@#¥#%%,擦,不会吧?我昨天还试了啊?接着我拿过一看,开机进bios和选测启动菜单都很正常啊。。可是一进系统发现所有的键盘都不能用,触控完全正常。。郁闷,接着进bios把coms设为默认之后重新启动还是不行。。认为是系统问题,给客户的烂系统给备份之后重装系统发现能用了...

网友(点评):
有些机要装驱的。。。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有很多也是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遇到过 修机器不心细不行啊

网友:
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是键盘还是 IO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外接来确定

网友:
我维修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系统不好进BIOS键盘好用吗

网友:
细心少走弯路

网友:
进 BIOS也是这样子

网友:
一般先软后硬,先简后繁。。

网友:
驱动问题,hp部分机器也有这种现象,在PE或coms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软后硬了 大意了
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没有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