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 AIO-M主板AM2座烧坏

楼主(2011-08-28):
求AM2座的引脚定义。注明:不要940,AM2和940不是一个规格。

顺便说一下,现在主板厂商很厉害,在这个板上AM2的CPU可以支持DDR3的内存。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AM2+的坐你的烧成这样CPU估计也坏了,难道你还打算飞线?或者换坐?

网友:
如是我修,肯定换座子,如有断线,也会补上。

网友:
白盖子揭开看看里面烧坏没有

网友:
我主要想搞清烧掉的引脚是什么功能以及为什么会烧坏。

网友(点评):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接触不良照成的 就像电源座 烧坏的最多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铭瑄的。一样,先清清底座的插座吧。

网友:
要是我的话也考虑换座!但是只换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仔细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底座烧毁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与CPU针接触不良 造成
【烧毁处应该是供电脚】

网友:
AM2的CPU,即使你的主板能插DDR3也用不了,因为AMD的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在CPU里面的,不管你板子怎么强,AM2的CPU就是带不起DDR3

先不插CPU和内存开机看看板子能不能跑码先,不能跑的话换座也没用。我前几天就烧了张AM2的板,揭开盖子看里面是完好的,关键是跑不起来,换座也没用

同求AM2针脚定义,在网上找到的都是940的,不是AM2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不上CPU是不跑码的。

网友:
这个座子烧的这么厉害,还是考虑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