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戴尔板IO是CH5504-NS不开机

楼主(2011-08-28):
一块戴尔板IO是CH5504-NS不开机   开机针电压3.5  大家判断下是不是IO问题这IO找不来

网友:
这个IO只能上淘宝搜了

网友:
DELL的多南桥坏,不过你很多条件都没说,比如 开关到IO,IO发给南桥的PWRBTN#,南桥是否至高SLP_S4# SLP_S3# ,还有PSON#是否拉低绿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