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待机0.1A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楼主(2011-08-28):
今天接了一台IBMT61。看电流在0.1A明显不正常的  然后我按一下按键  触发了  到0.5A左右就立马掉电  应该是CPU没工作  然后拆机 测 3.3V 5V 1.8V 1.5V君正常 然后出发后又出来两个1.0V  诊断卡不的数码管没有亮 好像是没供电似地  有那位大哥修过啊   帮帮忙了  小弟谢谢了啊

网友:
{:soso__10545328205815131220_2:}没有修过的吗

网友:
仔细查一下,看你这个描述,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复位出来没,看看

网友A:
如果:老掉电,你给温控12 34 56依次短试试看.

网友B:
0.5.。。。。CPU 已经有电了。。。你这个水平的话  T61 玩不了   T61  很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CPU 已经有电了。。。你这个水平的话  T61 玩不了   T61  很难修的

好吧 你的水平能玩了你说说怎么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老掉电,你给温控12 34 56依次短试试看.

你说的好像t4的可以吧  那个t4的我知道  但是我想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引起 保护  保护是有的时候掉电之后待机电流正常 有的时候待机电流没了  然后断电在一次之后待机电流在0.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CPU 已经有电了。。。你这个水平的话  T61 玩不了   T61  很难修的

CPU有电我也知道  但是工作没工作你知道不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来骗分的

网友:
电压不正常,就查条件了

网友:
只遇到过显卡问题的   T61却是不好修   估计是技术有限吧

网友:
待机偏大有短路

网友B:
呵呵 看来 又是一位  热血青年,不要 这么大反应。。。T61 的确很难修  不是针对你 来说。。。我这 市场 4家维修  没事闲聊   T61 都是  来3个修出来1个   我店师傅还多   也是  10个修好5-6个   当然 对我来说  估计比例也是个  3个修一个 出来的 水平   贤弟  学东西 不能 着急  别谁说个不好听的 就攻击。。。跟别人学东西的  很多朋友都忍受过 这阶段  别人就是行 自己不行   问别人也不说  问多了别人烦   没法

网友C:
查下所有的PG··到南桥了没不····掉电··过温·欠压,短路,·都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来 又是一位  热血青年,不要 这么大反应。。。T61 的确很难修  不是针对你 来说。。。我这 市场 4家 ...

是的  现在我的那机器还在那呢 我想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至今没有发现  那得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所有的PG··到南桥了没不····掉电··过温·欠压,短路,·都能引起的··

应该是微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