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键盘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8-28):
机器上的键盘除了1QAZ四个按键其它都正常 按1的时候就会出现1324 7890 90123 这样不规律的数字 QAZ也是一样的。
更换全新的键盘也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外界USB键盘就没问题。 键盘接口旁边的电容也测量过 没有问题。
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DELL

网友:
你仔细看看EC芯片有没有连锡啊?

网友:
有时候电容坏了是量不出的,直接全换了

网友:
如果你换了键盘还是这样的话,可能键盘芯片坏了吧,先看看接口这些有没有短路

网友:
阻值一样吗?测Ec部分的键盘模块

网友:
ec问题,换个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