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BIOS 会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1-08-28):
接一台海尔 W66 945PM 7300 独显机器
由于此板无法修复  客户同意换板
但购回板显示LOGO 清华同方  板型结构完全一样
客户取机时发现不是海尔原装板   客户不好说话
所以我想做一个大胆的操作
把同方 N211P  主板BIOS 刷成 海尔W66 BIOS
就是因为这个操作  导致主板连待机都没有了  3  5V  都没有了
把原BIOS 文件改过来  还是一样
请问高手这样的操作会导致哪些元件损坏
现在很急啊  !!!

网友:
测量有 3V  5V  但不触发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直接把海尔上面的BIOS换过去。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呀,有的机器BIOS没有焊好也会触发不了

网友:
还是出在BIOS 这里,参与触发的.

网友:
BIOS 没有刷好从刷BIOS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芯片在焊接中也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
还是bios问题。。。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没焊好呢

网友:
BIOS刷得问题,刷好了没问题的。

网友:
要是8脚的BIOS芯片就应该不会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刷啊,直接把BIOS本体拆过去不就得了

网友:
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当然还在那儿解决,BIOS没刷好。

网友:
为什么不刚开始调换bios呢?

网友:
根据你的问题故障应该处在KBC和bios两个方面,你的BIOS出问题几率比较大,你的机器现在不是不触发是待机电压都不正常,更换个BIOS然后检查 系统供电3.  5 V的供电芯片有没有收到ON3 和ON5的开启信号?

网友:
继续刷BIOS吧,BIOS是参与出发的

网友:
你BIOS是挂EC的吗.如果是你还要刷BIOS吧.看看BIOS 1脚 2脚到EC接的电阻别被你吹掉了,不然也开不了.一前我遇到过,我刷下BIOS就出现加不了电了.测 1 2 脚为没波型.有的边有限流电阻有的没有.最后发现1脚限流电阻掉了.大意就会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也太讲究了吧,没事找事。。。。。不就是个开机logo吗?那客户想要什么样的?你给他整个苹果的得了。反正海尔和同方都是一路货色,谁也不比谁强。。。你刷bios之前有备份吗?,有的话再刷回去...

网友:
把坏板上的BIOS换上就行了啊

网友:
好心惹的祸,费力不讨好